索尼VPCEH-112T奇怪的开机问题

楼主(2013-04-10):
    索尼VPCEH-112T,板号mbx-249,机器进水,拆机发现待机芯片附近有进水的痕迹,插电待机高,待机芯片烧坏了,换完之后,可以加电了,装起来就不加电了,再次拆开才发现,刚插上电,马上开机可以加电,过5秒钟之后就不能加电了。就是说刚插电的前5秒钟待机时0.00到0.01不稳定的时候可以开机,过了5秒钟之后待机会稳定为0.01这个时候再按开机键就没有反应了。
     能开机的情况下,进到系统下会不定时的掉电,然后不管在前5秒还是后面都开不了机了,短接bios电池插口以后又会在前5秒开机,但是到系统下还是会不定时掉电,这个机器,换过io,刷过bios,换过几个待机芯片,都是一样的情况,请教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一个一样问题的机器

网友:
不会这么巧吧···我手上也一台     故障是开机掉电    无解·····图纸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