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三星LTN170BT10的屏,可以用什么驱动板和屏线?

楼主(2013-04-10):
一台DELL ALIENTWARE
笔记本
拆下的三星LTN170BT10屏,只知道是1440X900,双6位,想把它点亮,做台式机屏使用开始以为是30片插的屏线,后来发现却是40片插的屏线,普通屏线根本插不上,搜了整个网络也没有40P的屏线,也没有它的PDF,所以求各位帮忙看下,如何把它点亮?谢谢了.
笔记本

网友:
还没有看到过,长了见识。

网友:
特殊接口,是很少见,不太清楚,围观ing......

网友:
拿屏去配板就可以了.

网友:
目前网上搜索不到这个屏的接口定义,,,,

网友:
只要线路是一样的就行

网友:
长见识,大大的好

网友:
哥们你好像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