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点位图比电路图容易找到

楼主(2013-04-10):
我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点位图要比电路图容易查到,我是新手,我认为电路图比点位图更有用

网友:
点位图要配电路图用

网友:
你指的是华硕的  他家是点位图  很少电路图

网友:
点位图能找到板上电气相连的点,这比电路图直观多了,也方便了维修。
两种图都有是最好的,呵呵。
我有次修一个笔记本,花了半个小时都没找到电路图上标的一个三极管在哪,只找到了跟这三极管相连的一个电阻。后来终于找到了,原来PCB上就没印这三极管的标号,很是郁闷……

网友:
点位图 台式机的 只有华硕的多 其他的 大多是图纸好找 点位不好找

网友:
不熟悉信号感觉图纸比点位图好用,其实点位图是最结合实际的,查信号,查元件快速方便,哪里电压没有直接看其连接到什么地方和哪些元件

网友:
两样都有那当然没说的,但如果只有点位图而没有电路图就好比看天书,特别是对接触时间不长的新手来说更是如此,如果只有一种的话,电路图比点位图重要(只是时间要多花些),不知各位大师有没有相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