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跑13不亮

楼主(2013-04-10):
      华硕p5qpl-am跑13不亮.官网bios刷过   内存    cpu换过    各电压正常    插独显也一样13不亮   北桥也做过
    声卡网卡都取过    没用     求解答...

网友:
你指的是一开机就13还是跑到13就停了,要是跑到13,看内存的总线跟SPD的电压正常没

网友:
感觉显卡没过

网友:
前面跑的什么  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