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0):
我收一个长城M95的液晶屏,回家开机是白屏的,不知道还有救不,请论坛高手赐教
长城

网友:
检查屏供电 清洗屏线或换屏线 检查驱动板有无问题

网友:
先看看屏供电吧

网友:
用通用板试试

网友:
除楼上所说的外, 检查屏供电5V 有没有。 有的话 。检查DC-DC 的电压有不 2.5V/3.3V 12V 24V -10V 电压 如果有那就有可能是屏的TAB或COG IC 坏。如果上面的电压没有 仔细查DC-DC电路
l

网友:
5V电压有,电源12V也有

网友:
刚测了下屏供电5V,5V,5V.

网友:
先点屏,能亮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
先确定屏的好坏, 再考虑屏线,供电,驱动板才是正常顺序的哦

网友:
测测驱动板和屏线吧

网友:
开机白屏 5V 12V那是肯定有的不然都开不起机白屏都看不到

网友:
我定了块驱动板,还是白屏,看来不是驱动板问题,驱动电源本是12V,可是量的时候是1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