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F22S 闪,求解围

楼主(2013-04-10):
来了台AOC的F22S,用半小时就开始闪,闪一会儿又好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求高手解围~~~~~~~~~~

网友A:
拆开看看电容怀孕没

网友:
只说闪描述不清,这个闪有背光闪和图像闪,不同情况不同故障点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背光,闪的很快,但是灯不熄,看不到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电容怀孕没

没有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背光,闪的很快,但是灯不熄,看不到背光

你这似乎啥也不懂,你把屏翻过来,从边沿犄角旮旯边看如果有白光透出来说明有背光,如果没有白光透出来,首先是背光坏了,如果透出来的漏光闪烁说明高压和背光源的问题,和信号板无关,反之就是信号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