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无论如何也装不上系统。已解决

楼主(2013-04-10):
   昨天碰到一台惠普的机子,型号忘了。无论如何也装不上系统,什么XP的,联想的,惠普的等系统总是装不上。不是超频,就是进不了系统,有时候好不容易进了系统等一下就卡死。不过可以进PE可以下载系统,就是不可以装。忙了一天,什么换CPU,换内存条都试了。就是不行。最后我把板子上的电容全换了,把硬盘割了15%才装成。希望碰到这类事的兄弟们参照参照。

补充内容 (2013-4-12 10:10):
本来机子是走完滚动条就蓝屏,后来进PE重装系统装不了总是超频,再进PE就卡死。最后师傅说把蓝色的垃圾电容全换了再低格了15%就装成了

网友:
嗯,类似问题我也遇到过几次。联想、同方、海尔的品牌机都遇到过……
不过我只换鼓起来的电容,呵呵

网友A:
主要还是我把硬盘割了15%

补充内容 (2013-4-12 17:27):
错了  是低格

网友:
换电容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我傻了,你不知道换电容是什么意思。上百度查

网友B:
估计是硬盘有问题,所以楼主去了一点。

网友C:
直接更换硬盘就真相大白了。
楼主更换电容应该是多余的动作,仅 个人意见

网友D:
原来是有坏道了,文件写入坏道就丢了,而PE系统不依赖硬盘,只要除硬盘外的其他件没问题就可以正常进入

网友:
表示换电容神马的真心不懂,如果供电正常装系统跟电容有关系吗?除非是电容有微短路??呵呵,总之,学习了

网友:
就是嘛,装不上系统和电容有什么关系又不是短路

网友E:
楼主说的很不清楚啊,割了15%还是低格了15%,用MHDD的话割15%应该是从后边割吧

网友F:
硬盘分区表错误   硬盘坏了

网友:
割硬盘,改容量吧?遇到过装不进系统的,有内存,主板的原因,硬盘坏的就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了什么电容才能装上系统 呢你这种问题我没遇见过

反正主板上的电容好差,还有点微短路,所以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硬盘有问题,所以楼主去了一点。

硬盘没有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更换硬盘就真相大白了。
楼主更换电容应该是多余的动作,仅 个人意见

换了,有时候装的上系统,不过进步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有坏道了,文件写入坏道就丢了,而PE系统不依赖硬盘,只要除硬盘外的其他件没问题就可以正常进入

进PE有时候会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很不清楚啊,割了15%还是低格了15%,用MHDD的话割15%应该是从后边割吧

不好意思,这里写的不是很清楚,是低格了15%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硬盘分区表错误   硬盘坏了

进去的话可以分区

网友:
  太笼统了,也就跟做个98引导一下差不多说的这么麻烦

网友:
估计核心供电的电容老化引起供电不稳定当进windows系统时cpu全速工作时供电不稳定容易死机,要么换个体质好的u,要么改善供电环境,个人认为。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问题吧

网友H:
        这个没那么复杂,先排除硬盘,后在看测试CPU  和内存供电电容, 基本上都是北桥的问题照成的。

网友:
对罗,主板上电容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没那么复杂,先排除硬盘,后在看测试CPU  和内存供电电容, 基本上都是北桥的问题照成的。

兄弟,北桥坏了我还会修吗

网友:
算了,我来揭秘吧,硬盘上有还原软件,所以要低格。

网友(点评):
下次遇到有还原软件的,清MBR,然后再格式化即可。

网友:
还是电容的问题吧
那个板子是不是15个蓝色电容

网友:
刚看师傅修到类似的情况,是低格了

网友:
这就是硬盘问题吧?

网友:
先搞硬盘才换电容呀,

网友:
我也遇到一种是笔记本装系统装到一半自动断电,放几天装又能装上了,下次再装又成这样,后来发现是内存条坏了一根。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我把硬盘割了15%

补充内容 (2013-4-12 17:27):

我都是把硬盘前边10g隔过去不用的,从10g以后开始分区,这都是板卡级的维修,没太大意义,真遇到了,让客户换HD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都是把硬盘前边10g隔过去不用的,从10g以后开始分区,这都是板卡级的维修,没太大意义,真遇到了,让客 ...

我是低格。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低格。写入

是dm还是lowformat?

网友:
楼主应该先用MHDD查下坏道。

网友:
维修有这么复杂么?现在ghost个系统也就15分钟左右吧,既然主板电容没鼓,直接换块硬盘试试啊。看看换硬盘正常不?替换法是解决各种杂症的最好办法。首先确定故障硬件,然后在下手,硬盘和主板还不知哪里不好就换电容,你也闲的有点大吧?MHDD硬盘的时间系统就做上啦,换硬盘没问题直接让客户换盘。还低格?你不怕客户说你把文件丢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