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50开机报MINIPCI无线网上错

楼主(2013-04-10):
V450开机报MINIPCI无线网错,来的时候是开机灰屏,重做显卡。显示正常 但放回原来的无线网卡 一开机就报错。在论坛里下载BIOS刷过。据说要刷官方的BIOS可解决,但官方没有提供下载  求解决方法

网友:
换个无线卡,或者在BIOS关了

网友:
你多找几个试试,我原来专门修联想的机器,还要是同平台的无线网卡才能用

网友:
一般都无线网卡本身的问题多些。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种无线网卡内部集成蓝牙的。

网友:
这机器很挑的要原装的才行

网友:
解决了,试了几十个无线网卡才得.要用联想的 而且是同一平台才行  感谢4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