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独显不可充电(电池可正常使用)

楼主(2013-04-10):
接的这机是电池可正常使用,单接电源不可通电且不充电,刷bios后也不行,后来不知道动了哪可充并可使用了,在我这用了些时间正常,叫客人来拿,不到半天又拿回来……为什么又不行了?客用电源有问题?有保护?这机充电电路不太熟悉……

网友A:
补焊一下充电芯片

网友:
现在你这机子不通电还是不充电

网友:
换充电芯片

网友:
找图纸对着看下

网友:
电都不通了还怎么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焊一下充电芯片

补过焊也一样不行

网友:
又一个难题哦!!!

网友:
公共点的VIN有没有,没有的话看着图纸从电源口处开始找

网友:
电路板有地方腐蚀了,自己慢慢找去吧

网友:
先问一下客户在这个问题之前。还有没有其它的问题。综合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有图应该好修啊,楼主找个图纸好好查一下。

网友:
好像LZ什么动作,料件都没动吧...

网友:
  估计是充放电 有一个moS 管短路了吧    也不一定 我感觉应该是充放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此时,冷机可充电,充五分钟后就不行了……

网友B:
明显的保护隔离电路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显的保护隔离电路故障。

有微短还是MOS管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微短还是MOS管问题呢?

这可不好说,首先目测板子有无进水腐蚀。然后测公共点有无19v。如没有便可确定保护隔离电路故障,那就按时序慢慢查吧,比如io,充电芯片及其外围电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