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天逸F40M不触发 求救。。。

楼主(2013-04-10):
3V.5V正常对 各电感地阻值 正常  RMSRST# 正常  VCCRTC  RTCEST#    ECRST# AVCC 正常  OFF/ON 有跳
PWRBTN# 有跳  南桥VCCSUS3_3   V5REF_SUS 正常。 南桥换了slp_S3  S5  拉不高啊 BIOS 刷了

网友A:
有图不,对着图看看中间有没有经过什么元件

网友:
一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不,对着图看看中间有没有经过什么元件

用F40的没M图

网友B:
看看我也滑解决的呀

网友:
看一下IO呢

网友C:
南桥反馈信号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也滑解决的呀

你的什么情况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反馈信号查了吗?

反馈型号是那脚啊???

网友D:
32.768时钟有波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768时钟有波形吗?

有的啊波形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