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刷过BIOS 开机风扇狂转问题修复

楼主(2013-04-10):
来的时候机器不亮,电流1.1A,测试各型号均正常,从坛子里下了一个BIOS,刷上第一次可以亮,但是风扇狂转,然后灭了 开机就不显示了,但是键盘大小写灯可以正常亮灭,

网友:
是不是还是BIOS问题

网友:
HM55的吧?我上次也发了个HP的贴子,现象跟你这个一模一样,就是刷了BIOS之后,显了,风扇加速转1分钟后断电保护,到现在也没解决。

网友:
你刷的是哪个BIOS呢,发出来让我看看  我有个Y460不触发 想刷BIOS但是不太好找,I3-388M 版号 dakl2bmb8e0 独显 N卡  如果你也是这个板子的话 麻烦把BIOS发下  谢谢

网友(2018-03-25):
还是BIOS坏了,你看下版号是不是对,按照版号下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