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用久了也会产生兼容性问题吗?

楼主(2013-04-10):
厂里以前的电脑都是威刚的DDR2800的条子,有三四个年头了。最近有好些机器都出些内存的问题,大多拆下来和别的机器互换一个就正常了,别的机器也是同型号的条子,难道在装机的时候没出现兼容性问题反正几年后出现了?
电脑

网友:
这不是兼容性的问题,是用久了金手指氧化导致的,劣质的内存条金手指不含金,容易坏

网友:
金手指我是擦过的,用橡皮,擦了在原来的机器上也报警,互换一下两个都没事,真不知道该查哪有问题了,不过还有个因素不知道算不算,我们厂是家具厂,好大的灰,那主板,内存上都是厚厚的一层灰,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原因,不过我在查原因的时候都是吹干净的

网友:
有些是主板内存插槽的原因吧 我通常用洗板水

网友:
现在很多板子都是内存不过,拔下来刷刷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
用久了,就出现触点接触不良,再擦也不一定行,互换一下要好些,是机械方面不兼容。

网友:
这些内存的金手指上都有乌黑的现象了,能修复吗?按说它就是金属的嘛,能导通不就OK么,一定要金色的?

网友:
估计是接触不好 用天拿水 洗洗插槽和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