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点意见啊 我菜鸟

楼主(2013-04-10):
大家都来谈一谈,按照上电时序查完后,时序上的所有条件都满足了,可惜机器还是不亮机。这个时候又怎么修呢?cpu_rst#后,机器不亮机,怎么修。我想这个问题肯定很多人都头疼吧,望各位都发表意见,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

网友:
先换一下CPU和内存,然后拔掉内存,比较一下电流同插上内存时有没有差别,有差别显卡。

网友:
亮机要哪些条件你都清楚么?时序正常只能说明它供电有了,在工作了,有不能说明它工作正常不正常,维修理论学的再好都没用!

网友:
实战最重要,。。。

网友:
遇到不跑吗的机器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