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ISL6227 EN1 EN2 信号不正常 是不是 芯片问题。

楼主(2013-04-10):
还是那台三星 R25  现在没用 1.5V供电 VCCP_CORE供电。

ISL 6277  的 EN1 1.5V , EN2 0.7V  拆了芯片  EN1  EN2  3V多

是不是ISL 6277 问题。还是其他电路问题。

补充内容 (2013-4-11 12:26):
现在换了片ISL6227 EN1 3.2V  EN2 3.2V  BOOT1 5.1V  BOOT2 5.0V  PG2_REF 0V.
PG2_REF 0V是什么问题。还是管子么?
两路PWM 电路 都没电压。正常 PWM的 G极应该有电压的吧。

网友:
拆了正常先换了试一下吗。

网友:
定货了。明天货到试试。

网友:
换个试试,装上去的时候打一下阻值看看

网友:
供电芯片拆了都敢通电,你不怕烧板吗?

网友:
只能换了芯片试试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