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A 不开机

楼主(2013-04-10):
     机器拿过来电池拔,掉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0按开关没反应。客户说在用着的时候钓点就开不了机了 报好价格打发客户走后,俩三下把主板拆出来,主板先看一遍,没进水 没摔过EC被动过。先大概把主板量一下主板无短路  量一下3   5V 已经出了 嗯难道是开关的问题开关3.3V有啊也没会有短线 看来不是开关的问题 EC供电复位都量了一下 正常 EC晶振起振了 但点到EC的时候电流居然跳上去了 看来就是晶振的问题了直接换了一个晶振 装机测试 一切OK

网友:
思路很清晰哇,晶振也会导致不触发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