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死机导致的原因有几种

楼主(2013-04-10):
请各位请教一下

网友:
呵呵打算开店还是不够熟练啊

网友:
额。你这个问题问的。水分很大啊。。

网友:
很有水分啊

网友:
我觉得你百度一下就晓得了

网友:
电源供电不稳 容易死机  cpu或显卡过热容易死机   系统程序开的多容易司机 等等

网友:
替6楼补充一下内存条的问题,特别是那种带集成显卡共享内存容量的那种主板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