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不稳会导致电脑死机吗?

楼主(2013-04-10):
新装的电脑,使用时候一排几台电脑一起死机~!什么情况,电压不稳会引起电脑死机吗~!

网友:
电源不稳定导致的 跟220v、电压没关系的

网友:
组装机么?会不会CPU主板什么的有冲突啊? CPU供电不足是会导致死机

网友:
有时候会造成这样的故障

网友:
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电源啊

网友:
会的    开机后进系统都很慢的

网友:
电压不好,肯定会死机的

网友:
我遇到过 但是是台式机的 换了个电源就好了!故障时不定时死机

网友:
电压都不好,肯定会死机的

网友:
买一个稳压器就好了

网友:
220v没问题,问题同时一批死机的电源是一样的吗?

网友:
说实话,没遇到过。

网友:
电压偏低 次一点的电源 开个空调都能引起关机  楼主的电源比较便宜吧

网友:
电源还是买个好的吧

网友:
台式机内部的电源有问题的话  会死机 我见过好多   好多都是电源内部一些供电电容有鼓肚

网友:
硬盘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