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S2循环C1

楼主(2013-04-10):
今收一台式机,故障不开机,00-C1循环跑马,换过内存,就连不插内存都这样!复位灯狂闪。主板是技嘉的GA-945g*****S2,额。。。这板子容易鼓两个电容,烧6520.这里就不解释了先。拆板检测,全板电压正常,果断刷bios,无果。。。蛋疼中。。再查吧。。当手摸到6520时,停止跑马了。。放掉继续跑,心想不会又是他吧,,,换掉。。一样一样的。。。尼玛。。。感觉是IO出了问题。。。但是这个板子换IO实在麻烦。。太靠近内存槽了。哪位大神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帮个忙提个意见噻!

补充内容 (2013-4-13 21:08):
本人技术不行,让师傅换了颗IO成功解决问题。还有,请各位回帖前认真看帖,不是不采纳意见说话过激,而是本人已经说了换过内存,这是维修基础,用自己的CPU,内存,显卡以及键鼠测试,以免误杀,哪怕烧了也罢

网友:
我没遇见过。

网友A:
跑C1明显跟内存有关,查内存的相关工作条件就是了,你搞IO是没用的,就好比你本来是个小感冒,诊所却给你开了个六味地黄丸,你吃再多丸小感冒也不会好的,开个玩笑,楼主别介意,H7N9来袭,望楼主多保重身体

网友B:
啥乱七八糟的。。当年想感冒逃学,泡冷水澡,穿湿衣服一整夜都感冒不了,,,身体棒的不行。。还有那个炮00到C1非常快,伴随复位狂闪,感觉不像是内存的问题,但是也有可能这一路短路保护挡住了反复重启也是有可能,但是你能不能只一天明确点的道路呢,给个思路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C1明显跟内存有关,查内存的相关工作条件就是了,你搞IO是没用的,就好比你本来是个小感冒,诊所却给你开 ...

呵呵  这位兄弟这幽默啊

网友C:
拆外设啊,先拆串口芯片,再网卡看看

网友D:
内存没过   搞内存去

网友:
这个是内存不过,查内存工作条件。干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外设啊,先拆串口芯片,再网卡看看

这个倒是值得一试,明天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没过   搞内存去

亲哥,这个我没写也知道是基础了好嘛

网友E:
这个我遇到过一次 就是换条内存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遇到过一次 就是换条内存就好了。

哥哥啊。。不插内存也这样啊,看帖子了没有啊,,,换内存这是基础好吧,还用说的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哥哥啊。。不插内存也这样啊,看帖子了没有啊,,,换内存这是基础好吧,还用说的嘛

那你是大神 你自己搞定啊。我们都是只会最基础的菜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啥乱七八糟的。。当年想感冒逃学,泡冷水澡,穿湿衣服一整夜都感冒不了,,,身体棒的不行。。还有那个炮 ...

查内存主供电,负载供电,SPD供电,基准电压是否正常,再查内存时钟是否正常,最后查内存系统管理总线电压是否正常,懂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主供电,负载供电,SPD供电,基准电压是否正常,再查内存时钟是否正常,最后查内存系统管理总线电压 ...

最好修的是供电。问题就在于供电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是大神 你自己搞定啊。我们都是只会最基础的菜鸟。

额。。可能语气稍稍不适当了点,但是这个确实是维修的基础额。。换内存这点事应该是最先会做的额

网友D:
你插不插内存都这样    那你的意思是说跟内存无关了    楼上都说出来了   你一个都听不进   干脆换板

网友:
呵呵,差点干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插不插内存都这样    那你的意思是说跟内存无关了    楼上都说出来了   你一个都听不进   干脆换板

关键是人家叫我换内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