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N91W显示器

楼主(2013-04-10):
把5V 和ON/OFF 用条线连起来,接灯管,不用接驱动板,屏能亮,接上驱动板就不亮了,请大家看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那可能驱动板坏了。不过驱动板坏的不多见

网友:
驱动板的工作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好像没有开启高压的信号,

你这样连起来也可以用的,  就是开机白屏一下

网友:
接主机了没有。/

网友:
不一定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驱动板换了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