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烧内存,谁有经验

楼主(2013-04-10):
一个进水的Y460,修了好多地方,最后亮机了,可是,只要关机重启,就不一定亮了
只要换新的内存,就能亮机进系统,使用一切正常,关机后,也许能亮,也许就不亮了,最后发现都是内存坏了
已经烧了3根。。
谁有经验能讲讲吗?
重启

网友:
这些内存放到其他板上都是坏的吗?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电压对吗?

网友:
烧内存都是内存供电部正常啊

网友:
测量,除了系统总线电压感觉不正常,CLK_SDATA一直是3.3V,而CLK_SCLK有时候是2.5有时候是0.3

网友:
现在不敢拿好的内存上机了,测量VDDSPD是3。3正常,VDD是1。5正常,VTT和VRER是0.75正常,内存是坏的,所以复位是0.25.不敢拿好内存上去试。数据总线是一个3.3.一个是2.5,过一会变成一个3.3.一个0.3.但是也没有用好内存上去。

网友:
坏掉的内存,放在别的机器上,也是不亮了,原来是可以亮机的

网友:
而且,恶心的是,用好内存上去是可以点亮的,只是过一会,在2-3次重启后,内存就不亮,坏了

网友:
,,内存确定坏了吗,放其它板子上可还能亮机了,上假负载看电压可有异常啥的

网友:
说真的悲剧了这种机烧了三根内存。
看到有0。3 3。3的跳变应该就是他哦

网友:
那个是总线,上拉电压也是3.3V,应该不会烧内存

网友:
现在发现1.05V电感有点温度,而3.3转1.8的管子,烫手,但是1.8V是很稳定的直接烧1.8V,也没异常。1.05和1.8V,都是8024芯片控制的,暂时没料,不好替换试了

网友:
来自: 北京
测量下数据线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是不是有问题啊,一开机20电压就下到内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