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400SD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3-04-10):
本人功夫一般,所问问题如有发笑。请勿怪。。

一个如题型号的电源,雷打坏的。。

开盖后,直观无明显的损坏,烧毁。。用鼻子闻后,无烧焦的气味。。

仔细看电源。不像是原来的构造那么简单。上网一查,发现此电源是主动fpc,双管正激励的。呵呵。看到几个字后,我一下呆了,根本没有接触过。只有硬着头皮秀秀看了。

接入市电,查300V有,5V待机有。短接5v,无输出。。

检查两个开关管K3667,无损坏,查fpc电路开关管JCS13N50FT。无损坏。那些二极管,电阻都查了。无异样。

又进入死区。。。。

又是一顿上午查(网络真是好东西),把重点放在fpc电路上。该机的fpc电路IC是:cm6800。无法确定其是否损坏的情况下。买个一个ic进行更换。好消息,电源工作了。12v,3.3v,5v都有了。

高兴中。。。。。

接上一个12v的摩托车灯泡,当假负载,发现工作正常,各电源输出正常。。。

装机测试。。。

能进系统了。。。。能玩游戏了。。。。。可是好景不长,,,,半个小时的时候,电脑突然重启,。。奇怪,。。等待一下,又开机了。可惜好景不长,没几分钟,电脑干脆就关机了。。

拆开电源检查,开关管附近一根二极管坏了。。。更换后,又可以正常工作了。

重点来了。我像请教各位高手,这种情况是不是属于负载能力差?能不能提供下维修思路。。。。

要是有这个电源的电路图就太好了。。。

网友:
没有高手理我。。好悲哀。。

网友:
还是二极管的问题。电容没鼓包的话就不用换了。要换的话换5V那个电容就可以了。其他的还是4148占的比例多

网友:
应该不是负载能力差,而是热稳定性差,雷击后,管子的参数发生了变化

网友:
换掉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电路上干嘛用的?看第二次故障可能是雷击导致管子软击穿了。

网友:
主动式PFC电源你还得看看大电容上电压应该是380V左右才正常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说的是最有道理的..能继续教教我吗?

刚接通电时,将哪些与主电路相连接的管子,用通电热后的电烙铁靠近,看靠近哪个使电路工作不正常,就更换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接通电时,将哪些与主电路相连接的管子,用通电热后的电烙铁靠近,看靠近哪个使电路工作不正常,就更换 ...

真是高手呀.听你发言学了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