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液晶显示器图像比较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10):
原机故障是开机显示一下就黑屏,查灯管正常,换高压板后图像比较暗淡.所换高压板只接了3根线.13.5v.开关.接地.没有接亮度控制.是不是与此有关.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应该不管亮度控制的事 昨天我也接过

网友:
换的高压板是单灯的还是双灯的?

网友:
屏线插好没有

网友:
换的是4灯高压板.屏线已插好.就是略显暗淡.眼睛看着很吃力.

网友:
测一下灯管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