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怎么去风扇保护 想改风扇为常转 可是有个保护电路 烦啊 高电平、低电平 都不行

楼主(2013-04-10):
本人遇到一台  IBM T60独显的机子  是显卡问题  之后显卡修好了  温度有点高  想把风扇改 开机常转  可是有个反馈信号 一开机就风扇报错  又重起  我试过把反馈接地  和3.3V高电平  都不行 还报错  数字电路不是只有0和1两种逻辑吗  无语了  请各位大师指教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不是高低电平的,是方波的信号。

网友:
改风扇第一次不会报错的啊    重启才会的    这个能改

网友:
死心吧   另外一点改长转改了也没用 该坏还是坏

网友(点评):
劝过了 关键是客户就要独显的 我也没办法

网友:
直接换T60的集显板子,我都是推荐客户这样做,基本杜绝了显卡问题。,

网友(点评):
问题性能不行了。而且换板贵。

网友:
你要想办法弄高低跳变才行。据说IBMBIOS测试的不只是能转,还要能停。所以不能改常转,也不能改常不转。估计要用到触发器能行。

网友:
都几十年了,
这个想法,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不过,从来没听说有人实现过

网友:
那就是没行改咯  修了这么多机 被这种问题难到  真不爽

网友:
这个问题 还没碰到过

网友:
我这2天就在搞T61风扇,无论是RC延迟还是用LCDVcc控制风扇,重启都会报错关机。改了之后,新问题是开机进系统后,会突然发现风扇有问题,强制高速转,重启报错,不重启就高速转。

实在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