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的主板

楼主(2013-04-10):
内存有3.3V供电,无1.8v供电,也无时钟电压,内存的主控芯片业换了,时钟晶振也有电压。CPU无核心供电,只有主供电12V的,情况就这样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请各位高手指导。

网友:
修好内存供电,其它供电就都出来了

网友:
找内存供电Ic的En信号

网友:
2楼说对,修好内存其他供电就有

网友:
拍个图片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修内存供电   看看MOS坏了没   内存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