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可以正常开机,关机后指示灯常亮,风扇常转,求思路。。。。。。。。。。

楼主(2013-04-10):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V460机器,可以正常开机,就是关机后指示灯常亮,风扇常转,不能再开机,要拔掉电源才能开机,换过系统,硬盘,还是不行,怀疑是BIOS问题,不知道谁见过这个问题。还有不能重启,硬启动,软启动都不行,请大侠支招。。。。。。

网友:
建议刷个BIOS试试 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啊 不行看是不是EC 或桥

网友:
我正在维修这个机器 我的却是 桥的问题 不能关机  软关机 就得死机! 我的这个机器 真是多灾多难!
刚开始不认无线网卡!结果换桥 OK  谁知道还是不能正常关机!  郁闷! 感觉还是桥问题 要么就是CPU一组供电不稳  还有显卡供电! 哎  明天准备继续再把桥压压看

网友:
电路故障。要查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应该不是BIOS问题,查电路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款一样,换EC好了

网友:
果断刷BIOS

网友:
先刷BIOS若不行就干桥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故障没有搞定,换过桥bios

网友:
干桥那是最后的选择了,先BIOS 再EC不行那就桥吧

网友:
同意楼上,先BIOS,再EC,最后桥

网友:
赞同上面的看法,先刷BIOS在干EC,最后桥。。。

网友:
楼主 建议你换个EC试试 BIOS和桥 我都弄过了! 桥换过一样!  现在只有EC没换  楼主处理好了 麻烦说声!

网友:
关机后看哪个电压还在,按照时序反推,你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