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电P85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3-04-10):
由于本人修液晶显示器的,对于平板不熟特此求教。
接到手后发现故障是不开机,拆开后测量电池红黑点无电压中间白线应该是检测线路,测量usb接口处5伏进了板子,不晓得测试点陷入困境,拆了电池后恒流源3.3接电池接口处按开机能闪一下,显示图标为电池里面感叹号(不懂),拆下电池聚合物接口+和-处为3.3,短了输入-和电池输出-,测量电池的红黑线有3.3了,接上usb充电图标有时候是电池闪电符号有时候是电池感叹号,完全不懂了求师傅解释

网友:
神马是EC?

网友:
电池换了新的,充电时接口处是3.47V黄线处是3.3左右,拔了电池充电接口处事1.7V左右。如果用恒流源5.2V充电时闪现了充电图案此时电流时0.5A左右,大部分时候是0.15左右的。有修过得朋友告诉下图中圈的二极管一端接电池接口一端在哪里去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标准的5V不会充电,>5.1V才会冲电,所以5V充电器没有办法用。。。。。

网友(2013-05-11):
你的P85是 单核 还是双核的  如果是单核的 用5V 1500MA的充电器充电   双核的用5V 2500MA的充电器充

网友:
感叹号了就是么有电了,单核P85原配的充电器1.5个电流的,这个搞软的在行,硬的不搞,便宜货,不赚钱

网友:
便宜货确实没搞头

网友(2013-06-27):
楼主秀好了没有   我这有一台跟你一样的啊1···不知道那的问题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

网友:
电池还没冲完电吧,多冲会

网友(2013-09-06):
我民有台上同边问题一样

你的有结果了吗?

网友:
你这个机子应该用原配的5V2.5A的充电器充一会就好了,这个机子如果充电器没有2.5A会充不进电的

网友(2013-10-13):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有的话发上来啊

网友:
没图纸真难办

网友:
台电P98 四核的,接电源电流1.7.长按开机电流跳1.8之后又跳回1.7,不开机,拔掉电池接电源可以开机吗?

网友A(2014-05-23):
台电问题可以M我,专修台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电问题可以M我,专修台电!

p85  一直是启动LOGO进不去怎么回事啊  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p85  一直是启动LOGO进不去怎么回事啊  大神

刷机,如果不行。换主控!

网友(2014-06-23):
今天也接了一台这样的神机,正在充电,明天搞搞看,能显示充电,且充了一半了,“脏话”就是不开机

网友:
这个用2.5A 就可以了 我今天用数据线充不进去

网友(2014-08-08):
引用 网友A:
台电问题可以M我,专修台电!
台电P85故障现象是不开机,USB无反应,电池口电压4.2V,拔掉电池口线,焊红黑挂稳压电源3.3V或4.2V,按开机键,电流跳至0.20A约十秒后成0A,过程中屏不亮!兄弟给个招呗!!!

网友:
平板电脑开不了机,先看看有没有 外观不良的,比如断线,烧坏,短路。等等。。。。没有就测量电阻,电容。测量给大供电。正常就可以刷机了,应该90%的能刷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