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2n 卡logo 维修

楼主(2013-04-10):
    前几天收到同行的一台华硕 X42N 。AMD芯片组。集成显卡,开机卡logo   有的时候要过好久才能跳过。
正常的维修思路应该是 上电自检外设没检过。把该拆的外设都拆了,硬盘,光驱,声卡,网卡 内存也换了,CPU没有就暂时没换,  BIOS也刷了不行。一点头绪都没有,上论坛查下现象差不多没几个修好的,有修好的是南桥短路。但是我这个供电都有不敢贸然去搞。被人走过的弯路就不去走了。闲着没事接了个外接,竟然能正常自检了,还能进系统。又有思路。两个方面的问题1.屏里面2.显卡。没有现成的屏。就上网买了桥。做上去后以为解决了。现象依旧,那就只有一个地方了,拆屏 拆开看了下有个摄像头,感觉问题找到了,摄像头不就是外设嘛! 把线一拔,接屏试机 OK了。到此问题解决了。应该是个新发现吧!

网友:
摄像头引起的这种故障不少,上网本上多见

网友:
发现新大路啊

网友:
早就该拔掉试一下的

网友:
还真是新发现  授教了  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真没有遇到过,我修本本比较少,不过也学到这经验了

网友:
挡LOGO南桥多点

网友:
摄像头也是usb的,通过南桥控制,不过这个真的没有注意过。

网友:
新发现啊~

网友:
这????????????话说你如果裸板只接个硬盘。接外接测试还用换桥吗???????????????????????

网友:
外接都正常我可能就不会考虑南桥了。

网友:
路过,记住。免得多走弯路

网友A:
外设有问题导致自检外设不过 卡LOGO 楼主能把外设什么原因导致自检不过 再说明白一点就更好了 方便我们这些新人 学习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设有问题导致自检外设不过 卡LOGO 楼主能把外设什么原因导致自检不过 再说明白一点就更好了 方便我们这些 ...

   主板在上电自检的时候一般都是先检测内部启动设备,如CPU 内存  显卡的等,当亮机后显卡检测完,开始检测外设,如硬盘  网卡 声卡等设备,如设备出现问题,检测不过就会导致卡机。一般的思路就是1.BIOS程序,2、所有的外设,3、.管理外设的芯片,南桥 IO等咯  这三个方面了   个人所见。

网友:
这个如果跟屏线一起的,还真不好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