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40DG I3 不到一小时掉电非显卡问题

楼主(2013-04-10):
ACER 5740DG I3 的机子 客人说用不到一小时掉电 一想到不一小时掉电 肯定是显卡了吧 兄弟们 待本人测试后发现 问题出现在风扇这一块 风扇在进系统时转动正常 开机正常后居然不转了 CPU 热得发汤风扇也不转 这就有问题了 量下电压 1脚5V 2脚接地 3脚3.3V 4脚0.8V 供电正常 风扇也不坏 为何不转 此时觉得第4脚0.8V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先拔掉 再试机子 这下可好了风扇常转 那就这样吧 常转也好 装机再测 没问题了 风扇第4脚0.8V  是EC根据CPU的温度监测电路提供的温度信息来发出FAN的控制信号 由于本人是新手 这个故障没有正常处理 具体哪里坏 待日后努力学习再回首 简单的维修 泰国的宋干节到了也就是泼水节 放3天假 谢谢大家!

网友:
哪里人啊 还有泰国的节日 ?维修的目的:高效 满意 回报
高效维修  让客户满意  我们有回报 就好

网友A:
一般认为BIOS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认为BIOS问题多

开机后BIOS问题引起掉电的什么情况啊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吧

网友:
哥们你在泰国修笔记本啊。泰铢好赚不

网友:
是不是容易被欺负啊外国不好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