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触发?

楼主(2013-04-10):
昨天来了台B460独显的,不触发。。
以为可以秒了,直接上下了EC的BIOS,刷上程序,焊上加电,见证奇迹的时候来了!!!!!!!!!!!!
吐血,没点变化!待机0.02A。。。
以为没刷好,再刷了一次,还不可以。。。
图纸,按时序查了

LAN_PWR_ON以前都是正常的,而LAN_PWR_ON应该是EC与EC BIOS通信后才产生的 吧?求解??到这里还是EC BIOS的问题,
然后就是疯魔的刷BIOS过程了,网上下了5个版本的EC BIOS刷不行,又看了人说要和南桥边的BIOS一起配套刷才可以,刷了还是不行

以为是芯片坏了,为同行拿了块一样的料板换了芯片刷上BIOS还是不行,
头痛啊,搞了一下午。。。
今天下午没活了,又拿出它来。。。。查LAN_PWR_ON,查到Q22D级,???怎么阻值怎么低?才30??难道是因为这里短路保护了不开机?
于是查LAN_PWR_ON去的地方?最好拆掉
阻值边成400多正常了,测料板也是差不多的。这个是网卡密码芯片,换上不短了,开机。。。。。吐血了!还是不可以了。。。
查EC的供电复位COVER_SW#
PCB_VER0
AC_IN#都正常,
KBC_PWRBTN#有3——0——3跳变,EC换过,还不是不触发。
没事情慢慢在测EC的条件,无意中测到第四脚短路?差图是VDD,看是从3D3V_S0来的,翘起4脚还是短路,证明不在EC的问题,查了下3D3V_S0的去处,135个地方,草了,烧机也没用,阻值才是2和直接对地没什么区别。。。。不想弄了!想问下就是3D3V_S0是开机上电都才出来的,它短路与触发应该没关系啊,只是触发后会掉电罢了,为什么触发不了呢?????清大神支个招啊! LA46 DIS

网友:
休眠lid信号

网友:
  楼主烧机用的多少伏  。 你可以调高一点试试,建议楼主直接去掉EC试试

网友(点评):
阻值才是2,烧是没用的

网友:
只能一个一个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