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高手笔记本分析图上芯片

楼主(2013-04-10):
问下。我看笔记本芯片怎么也不懂。你们以前是怎么学看芯片的。真的好想很快就能走出新手这个圈子

网友:
其实很好学,但是也不是一点不半点就能说清的

网友:
看得多了就懂了,以前我就这样

网友: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你把芯片当成一个黑匣子就行,输入什么信号,最终它应该输出什么信号,这个信号转换过程中,有哪些是必须的条件,比如:供电,控制,反馈等,最好是先看有中文资料的,比如看看《家电维修》之类的杂志,里面有些对芯片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这种看图识图的能力,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网友:
对啊。这么多芯片这么多针脚,图纸上好多英文字母代表的含义不知道怎么去分辨

网友:
那就要先学会看图纸

网友:
英文都是缩写,懂英文的人也一样看不懂,一些常见的脚位缩写要记得,像VCC VCC REF LDO GND之类的,
PG=PWRGD=PowerGood=电源好信号,这样不晓得你看得懂不?有时会缩写成几种,但就一种意思,具体哪个芯片的脚位没必要去记,也没办法去记,反正大家都是经常查图纸,查PDF,又不是闭卷考试,当然,记性好的可以省好多时间,

网友:
看多了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