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无显示用诊断卡测试到显示为D2是什么 意思?

楼主(2013-04-10):
主板开机无显示用诊断卡测试到显示为D2是什么 意思?

网友:
D2查IO相关电路

网友:
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用替换法排查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问题啊

网友:
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D2不过内存,查内存的供电电路看看

网友:
没修好,我再查内存供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