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不懂

楼主(2013-04-10):
开启电压的信号不是EC发出的吗?怎么成了 IT8282

网友:
楼主修的是不是AMD+VIA或SIS的主板?如果是的话,这种主板的桥没有时序控制能力,需要加一个时序控制器才能上电的。IT8282(好像是IT8282M吧?)就是一个时序控制器的。懂?

网友:
嗯,谢谢才,有点明白了

网友:
开启电压不一定是eC发出的。,要看什么型号的主板。Io的结构不同。,不是所有的都是EC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