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调温电烙铁温度不高

楼主(2013-04-10):
大家好,求助各位大侠我是新手(菜鸟中的菜鸟)。第一次用烙铁拿了一块坏板子准备练练手。但是烙铁对板子上的电熔是一点反应也没有,焊锡是一碰就熔。温度我已调 到380.是温度不够还是我的烙铁是坏的(刚新买的,是安泰信AT936b,适不适我们用)?

网友A:
我电烙铁用了2年了,但是没焊过主板一直焊的通信用线的头子。我也在学修电脑。。我的经验是焊前加焊锡,老焊锡黏上新焊锡就能容易焊下来了,也不容易虚焊。我倒是很头痛怎么把拆下的电容焊回去,孔上全是焊锡,2个针脚也不好同时插进去。

网友:
用空芯针拆焊就行了 很便宜的也就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电烙铁用了2年了,但是没焊过主板一直焊的通信用线的头子。我也在学修电脑。。我的经验是焊前加焊锡,老焊 ...

谢谢你的回答,我再试试。
第一次上手,我也没焊过电熔,正在学习中。

网友:
前2天买个AT936焊台,是2芯发热芯的!调到400度使用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电烙铁用了2年了,但是没焊过主板一直焊的通信用线的头子。我也在学修电脑。。我的经验是焊前加焊锡,老焊 ...

焊回去时,先焊1只脚,烙铁在反面加温热,锡多点,正面锡融化后,电容脚深入孔0.3mm的样子,再焊另1 只脚,依次2脚轮流焊就可以了;第2种方法是使用刀头烙铁,2脚孔同时加热,锡溶化后,电容2脚同时插入即可。

网友:
是不是烙铁头有问题啊

网友:
加点含铅锡丝上去增加烙铁头和焊盘的导热面积 过孔堵锡 用850风枪吹感觉锡化了后把风枪嘴按到焊盘上 同时会听见噗的一声 干净漂亮的过孔就通了

网友(2013-05-13):
用空心针弄 焊出来的效果 跟原装差不多 不会顶上也沾有焊锡 只是多了一步工作,需要穿心的工作,如果用刀头 直接两边直接加热 完成速度比较快!

网友:
是不是烙铁头氧化了呀

网友:
是你不会用 ,板子上焊点应该是有氧化膜了 或者是你的烙铁头脏了 温度视情况而定温度太高会烧坏元件的 一般焊不下来都要先在焊点上化点锡 再焊 然后吸锡器搞定之

网友:
这货不怎么好用很容易氧化,温度高了点

网友:
焊前在表面扫点焊膏,就容易多了

网友:
推荐使用刀头烙铁,2孔同时加热,等2孔的锡融化,电容2脚同时插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