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的主板修到头都大了.纬创 4H501掉电,上电自动掉电~ 无规律 !

楼主(2013-04-10):
纬创 4H501掉电 上电自动掉电. 不稳定!!! 反复的掉电上电  无规律
电流0.01 ~0.02 -0.36之间不正常无规律的跳变 掉电
测量EC待机条件 正常
测量EC是否收到开关信号(有高低跳变,在掉电后还有控制,说明EC正常执行了PWRBTN)
南桥待机条件 正常
在有以上条件的情况下,怀疑是某路供电不正常引起的。但是在反复开关机过程中证明 所有的电压 内存 桥 总线 CPU都会出现,示波器抓波都正常。但是全板还是会掉电!说明不稳定
下图是在测试过程中 +5VALW +3VALW 不会掉电。 但是+5VS+3VS会掉电 说明只有S0状态的会掉电
思路:怀疑哪个层次电压引起的掉电,是在掉电后测量 G3状态的电压正常S5状态正常 。测到S0的时候问题出来了,在自动上电。自动掉电的过程中,只有S0电会掉。 其他状态店则正常,接着测量SLP_S3#信号开启的各路供电 , 一一断开S3#开启的各路供电EN测试。在断开总线的时候正常了,反复开机10次 不会掉电了,
    然后把 总线的EN信号断开,强制在3VS处飞一个线到 总线EN开启脚,总线供电正常了,不会掉电(因为是强制的EN信号 所以供电一直存在)  ,但是全局供电还是会保护会掉电。
接着查看南桥是否有类似于温控电路保护之类的引起掉电
找到PM_THRMTRIP-A# 信号由1.05V总线上拉 断开后依然掉电,不是温控电路的问题!
然后考虑复位电路和时钟电路
测试中,拿掉U20 就正常 不掉电。怀疑南桥收到PM_PWROK后引起的掉电,南桥要复位前提是收到PM_PWROK信号,但是南桥收到后却并没有发出全板复位
下图为CPU管理芯片发出的CLK_EN# 送往南桥后,南桥并没有去开启时钟芯片!
然后根据开始测试南桥收到EC发过来的PWRBTN后 并没有发出S4  S3,.说明不受控
CPU管理芯片发出的CLK_EN# 送往南桥后,南桥并没有去开启时钟芯片!
南桥要复位前提是收到PM_PWROK信号,但是南桥收到后却并没有发出全板复位
VCC1.05是南桥内部模块的供电 断开这路供电就正常
根据这几条判断为南桥不良引起的掉电(南桥型号是82801IBM)
修的有点郁闷,只能上BGA加焊一下了,但是还是老样子,崩溃了.
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换个南桥试试看了, 悲剧 换过后还是老样子
修到这里思路就断了..求各位大侠支招!

补充内容 (2013-4-11 17:40):
!已经修好了, 又狠狠心贴了一个全新的桥 ,上去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13-4-11 17:41):
谢谢大家

网友:
我正在维修 如果有结果我会在此帖回复告诉大家!! 希望各位师傅能指点一下!
求各位师傅支招!!!

网友:
然后根据开始测试南桥收到EC发过来的PWRBTN后 并没有发出S4  S3等,.说明不受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6998-1-1.html  那么那些受S3控制的电压是谁开启了,楼主可以查查看。

网友(点评):
这句话的意思是掉电后按开关 无反应,! 正常不掉电的情况下S3#还是南桥发出的

网友:
刷个BIOS再说,

网友:
这句话的意思是掉电后按开关 无反应,! 正常不掉电的情况下S3#还是南桥发出的

网友:
统货板会修的你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