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芯片?应该如何代换?

楼主(2013-04-10):
如题如图: PU201为一8脚芯片,2——7脚都在一起,在不装芯片的情况下1——7脚均无电压,8脚19V,装上芯片后1脚13V,2——7脚8V,8脚还为19V。这样个什么芯片?会是两个二极管吗?8脚和2——7脚打阻值到像是二极管,但1脚到2——7脚正反阻值都为无穷大又不像是二极管,,现在这芯片有点解热,想换但应该如何代换呢?

网友:
就是PWM电路中的MOS管

网友:
根据电压,不像二极管和三极管,MOS管的可能性大,或者集成芯片,假设是MOS管,那8pin为G极,19V的电压几乎可以把DS导通。假设1pin为G极,那Vgs同好=5V。具体还是看电路中这芯片是干什么作用的吧,不晓得这是什么本子上用的。

网友:
不像PWM电路,更像DC-DC切换电路。

网友:
1脚应该是G极,8脚为D极,234567为S极,234567连接一个电容应该为输出的,1脚好象受控于L43这个三极管的

网友:
有图纸的话查一下就行了,看起来像是功率mos管。

网友:
用心找一下图纸

网友:
这应该是DC的MOS管,1脚应该是G极,8脚为D极

网友:
看一下图纸看看是什么样的管子?

网友:
芯片非常模糊,根本看不清。

网友:
看图纸嘛,找不到图纸,就找芯片的详细资料看看噻

网友:
标注是pu201,p是power供电,u是unit单元,pu一般是dc-dc转换标示,如果是pq一般是pwm电路的mos管。看芯片上印的字,查查pdf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