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ATX电源第8个插孔灰色线对地阻值1无穷大这正常么 ?

楼主(2013-04-10):
主板ATX电源第8个插孔灰色线对地阻值1无穷大这正常么 ?

网友:
刚测了200k欧

网友:
找块好板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找块好板子试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拿来测的板是有问题的。但有些人说现在很多板都做空。我的是onda A78GT/128M REV1.0板。

网友:
灰色8脚 PG信号 600左右 无穷大“1”要追线看是否为空脚  现在板很多是空脚

网友:
只要电压正常,都正常

网友(2016-05-18):
电压正常吗

网友(2017-01-06):
电压一盘为5V左右,如正常就应该正常,但要测灰线到主板南桥的电路是否通来判断问题

网友:
找个好的atx电源测量一下这个孔的阻值,是多少就知道了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2017-03-07):
引用 网友A:
来学习的,谢谢

灰色8脚 PG信号 600左右 无穷大“1”要追线看是否为空脚  现在板很多是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