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长城ATX-350P4 上电就是带不起机器

楼主(2013-04-10):
上周末朋友拿了台机器说开机后,风扇都在转了就是点不亮,替换一遍后发现是电源问题。
长城ATX-350P4,家里备件航嘉给他拿回去先用。
昨天空闲拆了看下电源,发现有个560uf 200mv的电容鼓包了。
今天晚上替换了电容,晕问题依然是开机后风扇都转就是点不亮。没
方向了,请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3-4-19 08:13):
昨天晚上买了万用表电池发现原来另外个没换的电容(没外观损坏)是有问题的,也更换了就OK。
看来这东西要一对一换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8575-1-1.html找了老帖子说"均压电阻损坏”,那个电阻是图中的?

网友:
电压输出正常吗?
各电压能带起多大电流?

网友:
测下各个输出电压正常吗?

网友:
560uf 200mv的电容有150V??

网友:
回楼上,昨天发现万用表电池没电了。所有电压都没量

网友:
查了老帖子,同症状的解决如下
1、说均衡电阻。问下是否就是大电容边上2个打了胶的电阻?有100K/150K区别二种?
2、5VSB上的两个滤波电容(他那个是假长城)真的在什么位置,求电路图
其他还有什么要查?

网友:
既然初级大电解都出问题了,那么请把后级的那些电解电容都换了。假长城你还修?均衡电阻就是大电解边上打了胶的那2个,检测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那这个还要看各电压出来了是多少,再量下两颗开关管栅极的驱动电压,那两颗13009(假长城用13007)和两颗C1815可能有问题!

网友:
我说的他是假的长城电源,我的是真的,不知道位置对应位置是在哪里而已

网友:
前天我收来15个坏长城350,全部修好了,基本故障都是5VSB电路产生短路,炸保险,还有左边一个300V的电容鼓起来,换这个鼓起来的电容,再把均压电阻2个都换成150K的,基本以后不会再出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昨天晚上买了万用表电池发现原来另外个没换的电容(没外观损坏)是有问题的,也更换了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8575-1-1.html找了老帖子说"均压电阻损坏”,那个电阻是图中的?

对,那两个都是均压电阻

网友:
今天拆了个旧电源,看了下,大电容边上是有两个电阻,这下知道什么是均压电阻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