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ONDA 7300GT 256M 狂飚版显卡花屏乱码

楼主(2013-04-11):
小弟从没修过显卡,朋友扔过来一块换下来的毛病显卡说让我扔件用,上电看了看,可以点亮但是是花屏,一大堆乱码,型号:ONDA 7300GT 256M 狂飚版 geforce 7300gt 256mb 128bit ddr3的,大神们给看看是传说中的显存芯片虚焊了吗,由于手里没风枪,所以没试。
芯片
显卡

网友:
73 84 86这些卡都是空焊的多,你手上的板是大花那不一定是核心问题,你可以下个程序测试看错误提示维修.

网友:
嗯 ,好的,谢谢版 主

网友:
你没有工具的话,修显卡的成功率是很低的

网友:
控制好温度,温度过高会爆芯片,我爆过几块了

网友:
我的显卡应该是没事了,测脚地阻出现0了。也没风枪和BGA,没救了。
对地0是不是就一定说明是芯片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