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有时不加电,一旦加电就完全正常

楼主(2013-04-11):
显示器型号:联想LXM-WL19AH

故障显现:有时候加不上电,按开关显示器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也不亮。但过一段时间再去试可能又正常了。只要显示器开机就完全正常,长时间用也没问题。

开关我已经换过了,解决不了问题。

又遇到过类似情况的朋友吗?这问题是出在驱动板吗?

补充:
这会情况又变了,现在开机后过10分钟左右就黑屏了,指示灯也不亮。按开关键无任何反应,拔掉电源后过一会才能开机,过10分钟左右又黑屏,指示灯不亮

网友:
看看电源板滤波电容是不是怀孕了,或者容量不足!

网友A: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是宏基22寸的。故障现象一模一样!电源板滤波电容已经更换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是宏基22寸的。故障现象一模一样!电源板滤波电容已经更换还是不行。

那你那个故障解决了吗?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
换个高压板 试试

网友:
指示灯不亮,不需要考虑高压板。在不开机的时候检查一下供电电压是不是正常,+5V和+12V?如果电压不正常,检查供电电路。如果供电电压正常,检查驱动板。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加个好友吧

网友:
断高压部分供电   断驱动板供电试试

网友B:
光耦换下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耦换下试下

你认为问题在电源板上吗?

网友:
先查一下电源板电压正不正常呢?要把驱动板屏线都接好再查电源板哦。正常的话,指示灯都不亮,再查一下驱动板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在没开机的情况下检查下5V和12V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看下开关键有没有3V,如果没有就是驱动板的问题,有的话就刷下程序

网友:
要想修彩显先学修电源

网友:
可调电源查一下有无短路

网友:
加焊一下各个大部件。看有滑温度偏高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认为问题在电源板上吗?

我不确定你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光耦问题反馈输出不稳定

网友:
先换件试一试吧

网友:
这个问题你要查下12V、5V电压是否跳变或者电压不够,没有跳变、电压不够 查驱动板!

网友:
我想在电源板上

网友:
查查电源板上的+12V、+5V可都正常稳定,若是稳定正常,查驱动板,看看哪个东西工作会发热不正常,导致机器10分钟后黑屏断电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