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主板里面的内存插槽不能用,只能用外面的

楼主(2013-04-11):
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主板里面的内存插槽不能用,只能用外面的那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新主板,不知道大家有相同问题不

网友:
没遇到过一般都可以用

网友:
遇到这样的直接返厂,没啥好纠结的

网友:
直接返厂,直接返厂

网友A(2013-06-04):
你查下是不是SPD断线了也就是236脚有无三点三伏没

网友:
应该送修!

网友:
返回去就行~~~~~~

网友(2014-09-10):
我的和楼主都一样啊

网友(2014-12-10):
我现在也有一块这样的板
找不到2.0  的 BIOS   楼主 能不能上传给我 啊   谢谢

网友(2015-01-23):
引用 网友A:
你查下是不是SPD断线了也就是236脚有无三点三伏没

H61这个问题很常见的,就是3.3V断线造成的!

网友(2016-03-10):
引用 网友A:
你查下是不是SPD断线了也就是236脚有无三点三伏没

H61这个问题很常见的

网友:
能拍个照片啊

网友:
我们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看看供电,工作条件 就可以了

网友(2016-04-15):
我来了张跑码卡内存的 内存条件正常啊 没思路啊

网友:
这种问题也遇到过,奇怪了,至今没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