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 不能从光驱U盘启动

楼主(2013-04-11):
联想B590 不能从光驱U盘启动, 笔记本是才买回来的,原本是装的win8系统, 想改为wen7系统,我按 F12  快捷启动,选择 光盘和U盘都无法启动。怀疑是bios哪里设置没设置对, 请教 装过 B590 的老师帮下忙,
     我U盘, 和光盘 在 其他电脑上可以装系统, 就不要考虑 U盘和光盘的问题了。 也不要给我说送在维修人员哪里去看, 我就是维修人员。

网友A:
BOOT设置USB优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设置USB优先!

兄弟 我都试过了的。 从U盘优先, 还是进了win8 系统了

网友B:
解决了。 是在 UEFI  里设置(又名bios),在 RESTART  里  找到 -os oprimized defaults  选择【disabled] 在按F9 【yes】,在按 F10 保存 退出, 重启电脑,按F12 选择 U盘启动, 就OK 了。
           花了我一个多小时的 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 是在 UEFI  里设置(又名bios),在 RESTART  里  找到 -os oprimized defaults  选择【disabled] ...

皇天不负有心人!恭喜······

网友(2017-06-26):
唉,弄的好像多复杂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