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触发掉电一例

楼主(2013-04-11):
接到客户机一台,客户说是不开机。拿到手上二话不说,上电,还真的触发掉电。静态是0.02,触发后为0.007。TMD,坑爹啊。直接拆机,把主板拆出来量啊量的,没发现那里短路的啊,,可就是触发掉电。咋搞呢。上度娘找啊找,发现是通例。就是3 5V电感旁边有一个电容变值了,用万用表侧不出来,结果用上示波器,波形没有,换了一个上去,量一下波形.哎,有了微微一点。赶紧上电,哇靠 ,电流啪啪的上去了,1.45-1.6,接上屏,显了。装机,等着收钱。。。哈哈。

网友:
这个问题听说过,但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A:
楼主有点太神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点太神了吧

这是问一些老师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