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悦U1501电路图.开关阵脚电压偏低时不触发,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3-04-11):
测开关阵脚 电压3.3V时 能开机,不触发时2.2V左右,这个电压好像是到了IO114脚,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IO问题?

没找到图纸  不怎么会修主板

网友:
一般就是IO的问题

网友:
先测待机电压3.3V正常不,开关针到IO之间有没电容先拆,再更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