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北京的硬盘数据恢复

楼主(2013-04-11):
一块希捷笔记本硬盘,串口300G。加电盘体内部答答响,转一会就停转,现需要导出内部部分数据,那位能接这个,或给推荐一位高手,费用大约多少?我在工体这边,离百脑汇两站地。先谢过!

网友:
一般是磁头故障  开盘恢复  、、、

网友:
我也这么认为,我没开过盘体,没这环境条件,想找一个可靠的,怕扩大故障范围。求助!!!

网友A:
硬盘详细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详细型号。

希捷 Momentus 5400.6
320GB (ST9320325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