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主板通电自动开机(修复)

楼主(2013-04-11):
顶星主板型号:TM-945GZML,故障现象:一通电自动开机,不走码,复位灯长亮。
    维修过程:通电状态测试开机排针电压,只有0.8V左右,明显不对,I/O芯片为IT8712F-A 后缀是HXS。查I/O资料,如下图:
跑线路发现75脚与开机排针,76脚与电源绿线都是直接连通,中间没有电阻或电子开关等零件,怀疑I/O有问题,于是在料板中找到一片型号为IT8712F-S 后缀为KXS的I/O替换后开机正常 ,进入BIOS重置设置后开机测试4个小时没有再出现问题,故障修复
。下图为修好了主板实体图:

网友:
楼主手到擒来,厉害,台式机也容易跑线路。

网友:
是不是 82801G的南桥?

网友:
IO坏的比较多

网友:
来的快去的快啊

网友:
8712IO坏的比较多

网友:
换io好难啊 脚位太多了

网友:
8712F-A和8712F-S的每个芯片都可以对换吗??

网友:
自动触发百分之99都是I/O坏。。。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继续向你学习多关注你的贴。加上同问12楼的8712F-A和8712F-S的芯片都是否可以对换?

网友:
这板子简单啊,跑线都省了。。。

网友:
直连I/O还是挺容易跑线的,换I/O还是要细心哦。

网友:
原来的IO型号是IT8712F-S 后缀HXS直接用IT8712F-S 后缀KXS替换,重装系统后开机4个小时没有发现问题,键盘、鼠标、网卡等功能都很正常,像8712F这样的芯片,除了技嘉、华硕的板子要完全一样才能替换之外,其它品牌的只要后缀的后两个字母一样,一般是可以替换的,其实本人也一直在验证着,希望大家大胆的来参与验证。

网友A:
除了IQ和工Q相连的元件,还有别的问题会这样吗

网友:
回复12、13楼:
       原来的IO型号是IT8712F-S 后缀HXS直接用IT8712F-S 后缀KXS替换,重装系统后开机4个小时没有发现问题,键盘、鼠标、网卡等功能都很正常,像8712F的芯片除了技嘉、华硕的片子要完全一样才能替换之外,其它品牌的只要后缀后两个字母一样,一般是可以替换的。其实本人也一直在验证着,希望大家一起来验证,如果有新的发现,请积极发贴参与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IQ和工Q相连的元件,还有别的问题会这样吗

有些板子的MOS设置出错,也会这样,可以重置CMOS设置,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ITE的一般都是75,72,71,76。这个不用去跑线的。

网友:
这种8712的板子 通电就自动上电无复位的板大都是IO挂

网友:
   像IO  87系列的IO本身坏的比较多,这中I0用在很多2线主板上 基本都是这种IO坏的比较多。

网友:
有些板子的MOS设置出错,也会这样,可以重置CMOS设置,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IO坏的一般都会出现插电自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