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求t40开机档LOGO。求大神赐招。

楼主(2013-04-11):
  联想thinkipdT40开机档LOGO,有时候档30秒后进系统,之后关机再开档30秒进到windowS欢迎界面就卡住了,走不过去了。是不是直接加焊南桥。

网友:
把光驱拿掉试试。。

网友:
这个思路就是档外设。。。基本顺序就是拆网卡。声卡。读卡器。换南桥。。。。

网友:
先把光驱拿掉试试把。不要刚拿到板子就加焊。。要知道加焊有风险。要加需谨慎啊。

网友:
加焊南桥,应该好

网友:
USB 时钟,这个是通病,南桥,如果做过很有可能使没做好

网友:
先拿掉外设,不行的话可以再刷个BIOS,没办法了再干桥吧!

网友:
重点排查USB接口,把外设全部去掉,光驱啊,USB设置啊。

网友:
加焊南桥,不行换一个应该可以的

网友:
假加焊南桥就好

网友:
那么多加焊 可以排除外设 然后压压桥 风枪吹吹, 裸板测试看看

网友:
裸板测试 如果还是一样就刷bios 再不行就做南桥

网友:
取下外设试下要还卡直接干南桥

网友:
南桥问题多点啊

网友:
100块交换主板

网友:
没用啊。有时候裸机插,都卡,卡到20多秒就好了。但是装上硬盘 偶尔卡在欢迎界面就不动了,关机在进系统就好了

网友:
我换过主板了。还是有问题,我了个去啊。CPU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开机卡LOGO20多秒。之后进系统,有时候卡在欢迎界面不动了,重新开机又好了

网友:
我的和你差不多,卡LOGO很长,进不了系统。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的问题呢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分享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