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管闪波。怎么修。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4-11):
chinafix.com.cn迅维网_SL400

网友:
这是芯片保护了,滤波电容,电感后级负载,反馈电路,上下管不良,或芯片本身,还要对地打阻值。现在是没有什么供电哦?

网友:
LS410很容易坏      待机芯片     声卡芯片      CPU供电芯片

网友A:
当时我不知道  就把芯片下掉  通电  结果 上官 烧掉了  就是那个 1.1V 的管子烧掉了   没找到料 在网上订了  明天到   但是那个显卡 供电的上官是N沟道的  我找了一个换了上去  ,  如果现在修的话  可以吧显卡供电修出来吧  那个供电没有  不影响 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我不知道  就把芯片下掉  通电  结果 上官 烧掉了  就是那个 1.1V 的管子烧掉了   没找到料 在网上订 ...

G极不能悬空的啊,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时我不知道  就把芯片下掉  通电  结果 上官 烧掉了  就是那个 1.1V 的管子烧掉了   没找到料 在网上订 ...

哥哥,估计后级被你也给干掉了,pwm芯片是不能取下上电的,取下芯片必须将上管取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哥,估计后级被你也给干掉了,pwm芯片是不能取下上电的,取下芯片必须将上管取下

  诶 我怀疑显卡  应该 胁逼了   1.1V 对地阻值0.2    马上烧  结果显卡发汤   可是我觉得显卡没那么  容易就烧掉了吧

网友:
不会把CPU也搞挂了吧,猪你好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诶 我怀疑显卡  应该 胁逼了   1.1V 对地阻值0.2    马上烧  结果显卡发汤   可是我觉得显卡没那么  容 ...

适配器电压19v直接供到后级,显卡供电才1v ,19直接过去你猜会不会烧捏

网友:
SL400的系统供电是个通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电压19v直接供到后级,显卡供电才1v ,19直接过去你猜会不会烧捏

可是  时间很短埋就  2秒   就挂啦  显卡那么不禁搞呀

网友:
估计这块板玩完了,后级烧了

网友:
嗯,有教训才有经验,拆管理芯片上电,后边估计会玩完

网友C:
哎,我看你太苦逼了,免的关门了。说下我会的套路,都是绝招.
看了你昨天的帖子,板子自动触发是吧
你飞个漆包线把BATLOW#这个信号对地掉。也就是R2204电阻的2脚。要在断电下飞好在上电。
这样就会产生一个SMI#南桥的开机模块就被屏蔽掉了,主板就不会自动上电,停在待机了。按开关都不会上电。
第二种呢把RTCRST#这个信号给对地掉。效果和BATLOW#一样。你自己选一种。
屏蔽掉南桥看下待机电流有无异常。待机电流偏高,用万用表把分组供电电感
挨个打一次,看有没有提前出来。有就把提前出来的修好。这里针对时序错乱的板
你自己先把各大电感过一边,把短路先排除掉
第二种待机没问题。在把BATLOW#的飞线断开,上电。
这个板的ALL_SYSTEM_PWRGD如果没产生会掉电。掉电电流会在0.4左右
你把ec的76脚挑起来,把3v s0的供电用漆包线直接飞到ec的76脚。
ALL_SYSTEM_PWRGD就被你屏蔽掉了。
在用万用表把没有起来的ALL_SYSTEM_PWRGD形成分组供电修出来。
还有你说TPS51124  2边都不输出是吧
把TPS51124 二极阻抗过一边,正有500 ,反有1000左右
正反阻值都一样说明有问题。
特别注意R8210  R8213 2个电阻有无变大。

阻抗没问题,把51124的8脚  23脚都对地掉,R8204的1脚 R8203的1脚
在用表打下L8201 L8200有无电压。正常应该没电压
免的板子串线你都不知道,还在那里瞎修。
板子没串线在挨个把8脚开启抬起来有无输出/ 试完了,在把8脚对地,把23脚开启抬起来。
还有别的套路,我就不说了。只针对你这个板的故障。
你也可以把JP8211和JP8202断开来修。
要会把高低电平人工切着来修。不要只修一个状态。

牛人

网友:
又一片废板,场效应管的基础都没有就敢修笔记本,半秒就能玩完,你先测量下各芯片的对地阻值,或许你中六合彩,没把后面的烧了.随便测量某个芯片短了,那你就麻烦大了,因为一烧就一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我看你太苦逼了,免的关门了。说下我会的套路,都是绝招.
看了你昨天的帖子,板子自动触发是吧
你飞个 ...

真的是绝招,原来还可以这样修机,想必一定还有很多不一样的维修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我看你太苦逼了,免的关门了。说下我会的套路,都是绝招.
看了你昨天的帖子,板子自动触发是吧
你飞个 ...

这方法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我不知道  就把芯片下掉  通电  结果 上官 烧掉了  就是那个 1.1V 的管子烧掉了   没找到料 在网上订 ...

你要是基地出来的还不把饼哥气疯啊

网友:
这下玩大了,14楼强人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我看你太苦逼了,免的关门了。说下我会的套路,都是绝招.
看了你昨天的帖子,板子自动触发是吧
你飞个 ...

把TPS51124 二极阻抗过一边,正有500 ,反有1000左右
请问前辈这是测哪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