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进不了系统,价报搞了?

楼主(2013-04-11):
     有客户拿一HP机器来,问题是进不了系统,插U盘进步了PE,该机器为轻薄本,无光驱,拆硬盘,放我机器上,没有问题,在我笔记本上装了系统,放客户机器上还是进步了系统,没有完全拆机,只拆了D面板的盖子。再说详细点,开机出LOGO比较迟钝,无花屏现象,按电源建4S可以强行关机,偶然摸到南桥,刚开机不久,发热巨大,轻压南桥进过一次系统,初步判断为南桥问题,客户问报价,因为不确定南桥是否虚焊,也许加散热铜片就可以解决,所以不能或报太高,但万一南桥挂了或虚焊需要做BGA?,又怕报的太低,随便报了个150元,客户嫌贵,说不修了。请问我报价有没有问题,现在维修业不好做啊!

网友(点评):
我还以为是350呢

网友:
150就修南桥,有大量类似仁兄的存在,何愁价格报不下去呀

网友:
150报的已经很低了,开店做生意什么样的都会碰到。平常心对待

网友:
我在杭州的时候加焊最起码打底150-200

网友:
察言观色看客户的行头如何,一般硬件维修200起了。

网友:
150不修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