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F-300BGA植球

楼主(2013-04-11):
  最近这几天看了很多高手关于如何成功植球的帖子,自己也学着做了很多块南桥,虽然基本都成功植球但有好几块南桥都爆掉了,安装后不工作。(用能用的旧板,南桥拆时是好的。)大伙都说是温度没掌握好。为了提高自己植球的成功率想到了传说中的铁板烧,TD一下看价格就凉了半截,基本没戏太贵了投资太大。今天想到BGA既然能把桥焊下来不烧坏那一定也能植好球。试着在新买的CF-300下温区支架上放了块南桥散热片把带钢网和锡球的南桥放在南桥散热器上,上温区设置1下温区设为0不开预热区,上风口离南桥0.5CM左右(怕风吹跑锡球)开启BGA。加温结束后取下钢网看植球非常整齐而且比我用风台加热的容易操作。清洗后安回板子一次成功!现在BGA用的还不怎么熟练还需要长时间的摸索,但这些小小的成功也很叫我兴奋。

网友:
都练练  熟练就OK了

网友:
cf300怎么样,买成多少钱啊,还有关注一个问题,大的主板能上不?

网友A:
2800买的,一般主板都能上,就是调整位置时得多调调支架到最佳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00买的,一般主板都能上,就是调整位置时得多调调支架到最佳位置。

谢谢。您在哪里开店啊

网友:
植桥后钢网好取不。取钢网稍带有变形不。我用风枪植球后,取钢网不太好取,芯片还很热时取得,多多少少带点变形。是不是锡膏涂的多的原因呀,如果涂的少的话,芯片和钢网不好对齐呀。呵呵。

网友:
最近也想买个BGA   不知道楼主说的这个CF300  用这咋样

网友(2013-05-14):
今天搞了一个夏下午都不成功的
郁闷

网友B:
你好,你的上温区的植桥温度用的是那个曲线温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上温区的植桥温度用的是那个曲线温度呀

我用CF360试了下,上温用无铅曲线,晕,不行,好多一珠子没焊上呢

网友:
不知道 你用的的曲线是什么样的

网友:
楼主。你植球只开上加热的话。上热风的曲线温度是怎么设定的啊。

网友(2014-07-19):
熟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