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43显示器几秒后花屏

楼主(2013-04-11):
三星2243BW显示器,开机几秒正常,几秒后逐渐花屏,不知是什么原因,是驱动还是电源板,还是屏有问题?
由于图片都看不清,上一个最后花屏的图片(就是花成这样了):

网友:
用点屏套件点下?如果不花的话, 就是你的驱动板问题了。。查驱动板刷MCU

网友:
上传另外的图片

网友:
最后一张图

网友:
查看驱动板有没有问题,刷写程序试试,如果还不行, 就看逻辑板,有可能逻辑板的供电不正常。

网友:
大花,应该是屏坏了。
程序出错没这现象。

网友:
我看第二个图  有几条横杠 好像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  这么花。甭修了。浪费时间

网友:
打开看看电容有事没    没事的话就屏坏了

网友:
刷写程序试试 不行就是屏坏

网友:
屏坏了。重点查吧。

网友:
点屏看一下

网友:
直接换新,蹦修了

网友:
感觉是屏坏了,不过可靠的做法是点一下屏试试,至少能判定屏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驱动板坏的话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先点屏看一下。确定故障。

网友:
屏坏了  应该是HSD19寸的屏   可以修复 。只是要花点功夫 侧边没VGH电压  你自己可以搞定  前几天发了个 贴  仔细看看吧

网友:
用点屏工具试一下屏

网友:
用点屏工具测出的只是灯管能不能亮  测不出屏上的逻辑板的好坏   也不好判断主板是否坏了

网友:
用点屏工具只能测出屏灯管是否有毛病 不能测出屏上的逻辑板是否有问题不是吗

网友:
有可能是排线的问题,我修过这样的显示器

网友:
多谢楼上这么多兄弟帮助,先找驱动和排线换一下,到时再试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个人认为大家意见一样,屏坏的机率在高!

网友:
拿套件点下屏就知道屏坏不坏了~~~~~~~~~~~~

网友:
逻辑板故障

网友:
屏坏。基本上是修不了。。这故障

网友:
看一下屏液晶板边角有没有碎的。我遇到过一个杂牌的就是左边上角碎了一点点

网友:
换了排线,发现依然是这样花,估计是屏坏了,不搞了!